请教各位大侠,中央空调的冷却(冷冻)水流量与所用电机之间的关系,还有与主机制冷量之间的关系,比如制冷量135KW,冷却(冻)水流量为为多少,所用电机应为多大?

楼主(2004-08-12):
请教各位大侠,中央空调的冷却(冷冻)水流量与所用电机之间的关系,还有与主机制冷量之间的关系,比如制冷量135KW,冷却(冻)水流量为为多少,所用电机应为多大?

网友A(2008-09-27):
在制冷机的使用手册上,有冷却(冷冻)水流量的建议范围值。

至于水压,则没有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水泵没要求,要看现场的水管道的长短、阻力(需要水系统工程师计算),根据水阻力的大小选择水泵压力(扬程)。

有了流量、有了扬程,才能确定水泵,才能确定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