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已带软启动器控制的水泵能否再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

楼主(2004-08-12):
本人最近碰到一个恒压供水项目,原水泵(90KW)由软启动器控制,不知能否在此基础上利用变频器对水泵进行恒压闭环控制,如果可以,需要做那些改动?谢谢!

网友A:
有了变频器,为什么还要用软启动器?

网友B:
如果只有这一台水泵的话,软启动器就不用了,直接用变频来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C:
软启动器可用到工频回路,如果有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可能有些没讲清楚,水泵共有4台,客户要求在对水泵做变频恒压控制后,还要保证水泵在变频方式和原工频方式下均能运行.所以,我想向大家请教的是:1)在保留原来的软启动器的情况下,能否再用变频器控制?2)是否需要将软器动器去掉,改成星-三角启动后,才能用变频器进行控制?多谢大家!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保留原来的软启动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具体可以参考“王显卫”发表的有关文章。第二个问题,如果将软器动器去掉,可以采用一台“3sin软切换控制器”,价格不高,不高于4000RMB。具体可参考这个论题《恒压供水中变频到工频切换的解决方法》。

网友D:
你好,WBK!   利用现有的软启动,再加上变频器可组成真正意义的循环软启动恒压供水系统,具体方案我已发到你邮箱.

网友E:
to szalpha001: 我也想要一份,可否。非常感谢! windli89@hotmail.com

网友F:
按照你的说法可能是单台泵,想调速你可以改用变频器,软起动器当二手卖掉。

网友F:
刚看到是4台,那原来的工作方式应该是最好的呀。

网友G:
软启动用到工频回路中,即变频器不工作,手动切换到软启动回路中。应用并不复杂。

网友F:
很简单的事情,一台变频加2台软起动器就是很好的恒压供水系统呀(3用一备)。也不知道是几用几备,现在有几台软起动器?还有你到底原来有没有变频?不然怎样叫恒压供水?只有软起动器是做不到的(在线调压不算,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