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JI变频器报警显示OH2的解决问题!

楼主(2004-08-12):
我用的是fuji的FRN5 5G9S-4JE的变频器 最近它经常报警显示OH2 我的手头没有说明书 我将负载的UVW线去处之后报警依然 请各位大虾给予帮助啊!

楼主:
还有就是变频器的温度并不高而且风扇也转的很正常 键盘的复位和STOP都已经不起作用了! 按了也没有反映

网友A:
THR-CM是否有短接,或其接上的热继电器开路!

网友B:
一定要找到说明书!关电在送电看故障代码还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