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力矩经过减速器后的换算问题!!

楼主(2004-08-12):
请教各位大哥,请问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经过减速器后是怎样换算的呢? 假如保持力矩为20NM的步进电机,经过1:100的减速器,能带动多少力矩的负载呢? ---是不是2000NM 啊!

网友A:
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是这样子算的,还要算上传动效率,如果减速机效率在70-80%左右,那么输出只有1400NM多,如果在93%多呢,就是1860多NM多。

楼主:
请问大师,那么转动力矩的换算也要乘上减速器的效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