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孔板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4-08-12):
在实际安装中,会又这样的情况,就是节流装置前后的直管段满足不了前10后5的要求,受实际安装条件的限制。请问,如果不能满足,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有多大?怎么能解决此问题?(工艺管线的长度和直径都丝固定的)

网友A:
相当之严重,甚至无法使用

网友B:
其实你所说的工艺管线的长度和直径都丝固定的,这点可以说根本不影响这个节流装置的安装.因为这个节流装置可以安装在任何可满足条件的地方(不会整个管道没是弯曲的吧),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延长导压管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只有国营单位老学究才会坚持,一般是精度有一点影响而已

网友D:
可以换涡街流量计,加装提速喷嘴,直管段要求减少一半多!

网友E(2005-05-25):
加装整流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G(2005-09-23):
孔板早晚要被v型锥所代替,孔板不能克服的v型锥都能克服。

网友H:
不能用孔板的,可以考虑别的流量计.

网友I(2005-10-25):
锥型流量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我来得晚,但也说说,如上游单个90度弯头d/D=0.55,L>4D附加误差<+0.5%.d/D=0.75,附加误差<+3%.许多流量计从原理上讲都需要足够直管段,只有牺牲精度,做好其余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