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伦茨8212E的管子是什么

楼主(2004-08-12):
求教各位高手:伦次8212E开关管旁四个外型象贴片二极管的管子(没有标称,两两相串)是什么型号?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

网友A:
上面写着什么,告诉我型号我告诉你是什么。你也可以根据周围的电路去判断是什么管子,很好判断的嘛。你也可以测她是什么管子,

楼主:
标称为“M 023 ” ,好象是摩托罗拉的。不知什么管子可以替代? PG

楼主:
真没人知道?

网友B:
是双向二极管A7S

网友C(2005-09-17):
to西门子2 老师:是双向二极管呀还是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