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立L300发生输出模块爆炸

楼主(2004-08-12):
我今天接到L300日立变频器。客户说因为有水滴进。已停用年多。我接电上,听见有内部接触器妻合不紧响声。不小心按拉运行,模块立刻发生爆炸。拆开内部,发现接触器生锈,测输出电流传感器针头生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引起输出模块爆炸,请大爷指点。谢谢

网友A:
通常要把变频器拆开查看后才能通电!可能是驱动板尘多引起的。

网友B:
一般停放很长时间的变频器最好能检查一下再通电,即将变频器的逻辑控制板先测试一下,然后测量一下各个模块的好坏,看看其他硬件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即使通电也要尽量使用李老师所说的假性负载,要反复合闸几次,因为有些系列是接触器加限流电阻形式,有些是利用可控硅,反复通电目的是解决两个问题:电容充电,磨和接触器触点,不妥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