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200的模拟软件

楼主(2004-08-12):
西门子200的模拟软件我在网上下载了,汉化版和西班牙版,可是我怎么运行模拟不了啊?程序能够导入,可是运行后连最简单的指令都不能模拟。不知道怎么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有没有高手介绍的啊???

网友A:
1、先在S7-200的编程软件(V3.2的有中文,没必要用汉化)编程,然后引出程序保存。 2、打开S7-200模拟器,引入刚才从编程软件引出的程序。程序引入后,在模拟器上显示S7-200的CPU型号。 3、运行模拟器。点击绿色的三角形的运行键(和DVD、VCD、录音机的播放键一样)运行。 4、拨动响应的输入开关,测试程序输出是否正确。 注:只能从输入信号后看输出是否和程序要求相同,不能监控梯形图。

楼主:
是的啊,我也是这么运行的。就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语句而已都不能执行。输入的按钮我能拨动,可是输出那里都没有什么反应的。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西班牙版的都不行。我这个是2000的系统,是不是不支持啊?

楼主:
是不是跟编程软件的版本有关啊?我的软件版本是V3.1 如果我在模拟软件设置V3.2的,程序就能运行;如果设置V3.1版本,那么就有提示弹出来,提示不能打到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