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急求助:什么是步进角,步进角该怎么测试

楼主(2004-08-12):
大家帮我一下我很急,希望能在这里了解一点技术.

网友A(2004-12-08):
当步进电机的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所说的步进角。真正的步进角和驱动器有关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没错,步进角不是测出来的,在驱动器上,步进角是可以可控的,看你选的是多少度了。

网友C(2005-04-10):
能测出来,我以前就经常测,要专用的设备。兄弟我是做步进电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