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日期和时间

楼主(2004-08-12):
怎么办才能获得S7-200的系统日期和时间,主要用于无人值守的物料传送系统,例如,星期天停止传送 那位朋友给一份编程软件,我的已经损坏,我的邮箱可以接受12M的附件,谢谢.

网友A(2004-11-04):
读取实时时钟(TODR)指令从硬件时钟读取当前时间和日期,并将其载入以地址T起始的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器。设置实时时钟(TODW)指令将当前时间和日期写入用T指定的在8个字节的时间缓冲器开始的硬件时钟。TODR:设置ENO = 0的错误条件: 0006 间接地址 000C 不存在时钟磁带TODW:设置ENO = 0的错误条件: 0006 间接地址 0007 TOD数据错误 000C 不存在时钟 所有日期和时间值必须采用BCD格式(例如,16#97代表2002年)编码。请参阅下表。 8个字节时间缓冲器格式(T) T T+1 T+2 T+3 T+4 T+5 T+6 T+7 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秒 0 星期 00至99 01至12 01至31 00至23 00至59 00至59 0至7* * T+7 1=星期日,7=星期六 0=禁用星期 长时间断电或内存丢失后,当日时钟时间对下列日期和时间进行初始化: 日期: 90年1月1日 时间: 00:00:00 星期: 星期日 提示: S7-200 CPU不执行检查,根据日期核实星期是否正确。可能接受无效日期,例如2月30日。您应当确保您输入了正确的日期。请勿在主程序和中断例行程序中使用TODR/TODW指令。当另一条TODR/TODW指令正在执行时,若尝试执行中断例行程序中的TODR/TODW指令,则该指令不会被执行。SM4.3的设置显示尝试对时钟的两个同步存取(非重要错误0007)。S7-200中的当日时钟时间仅使用年份最低的两个数字,因此2000年表示为00。S7-200 PLC不以任何方式使用年份信息。但是,使用算术或与年份值相比较的用户程序必须考虑两位数的表示法和世纪变化。2096年之前的闰年均可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