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G11S-11KW故障维修

楼主(2004-08-12):
各位老师: 我接手一台G11S-11KW 整流模块烧掉,同时D5,D6,D32也烧了,换新品后,试机显示正常,恢复出厂值.正转指示灯亮,按上升键频率上升,但无输出. 经过对调实验,确定是驱动板故障.但查不出. 另外,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否也固化在整流模块内?没找到...笨笨..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老师: 帮帮忙啊!! 按上升键频率上升,只是设定.但不运行.始终00闪烁.风扇始终不转,进主板接口有15V电压,但送不到风扇,我想这应是 故障所在,可不知风扇是怎样控制的.....指指招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板电压检测可能还没修好!

楼主:
李老师: 原因找到了,回过头想,太简单了,走弯路也是好事,我一定记住!! -5V不正常.还查出一光耦漏电(无意中查出,对电路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