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0 故障 E019

楼主(2004-08-12):
刚学修变频器,接到一台TD2000,故障E019,电流检测故障,霍尔是HLB-50AP,查不到资料。哪位老师知道,请赐教,谢谢

楼主:
好象是主板坏了,谁有货,请报价

楼主:
今天测量了一下霍尔的电压,1,2脚应是正负电源15V正常,3脚输出端为-12.3V,不是很正常吧?帮帮忙啊

网友A:
HLB-50AP换了就好

楼主:
光藕老师,HLB-50AP的额定输出电压是多少啊?怎么判断霍尔的好坏?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