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CCD采集分辨率不够,怎么办?

楼主(2004-08-12):
大家好: 如果做高精度的图象采集,如果用硬件CCD采集的分辨率不够,是否可以用数字图象处理的办法,进行插值呢?以使位置检测的精度提高? 求助!!!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 采集时纪录的信息量已经定了。差值并不能使之增加。 如果不更换现有设备, 增加信息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1: 多次采集并将图像叠加,可以降低噪音。 2: 放大图像,每次采集物体的一部分,Mosaiac 到一起。 一般可以检测到像素的十分之一的精度。 做到二十分之一需要非常好的图像卡。参考www.photonscope.com上的文章《怎样选择图像卡〉

网友B:
二位是做技术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