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起能当软起用吗?

楼主(2004-08-13):
能否用变频器做软起用,起动好一台电机后,再把电机切换到工频上运行?

网友A:
请问是用在什么场合?一般来讲,变频当然可以实现电机的软启动。但像你所说的启动完毕之后,再把电机切换到工频上运行,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切换时会产生大的冲击,具体原因本论坛邮过讨论,好像是在关于在恒压供水中的应用。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论题".恒压供水中变频到工频切换的解决方法".

楼主: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Y-△来启动电机,当Y形启动完成,如果延时了2~3S钟,再切换到△运行,会有同样的冲击产生吗?因为随着电机速度的下降,电机的电势相位与频率都在改变,所以理应也产生冲击。但事实上没有发生过。是否哪地方我理解有错误?各位同仁有何想法。

网友B:
这时相位差别不大,但如果从变频器切换过去工频则相位差别有可能很大。

网友C:
你可真奢侈,有必要吗?用软启动器便宜很很多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就好像你买了一台高配置的电脑,问能不能打字一样!

网友E:
没问题,呵呵。。。我公司有变频器,国内外品牌都有,价格优。软启动也有,请联系。尹小磊/022-27370233`

网友F:
为什么要切换到工频呢? 直接用变频器带不是很好吗?

网友G:
在恒压供水中,这是一个常用方法,你如果只是为了启动电机,我建议你去买个软起吧,方便、经济、实惠!

网友H: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