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各位大虾!!!

楼主(2004-08-13):
我用FX2N的主机,用里面的高数计数器C235,可是为什么不能用呢,我问别人,别人说锁定了,可是怎么解锁呢,请帮我!!

网友A:
说的详细点

网友B:
设置一下PLC的内存区

网友C:
你可以先将PLC的存储器全部清除一次,然后重新上电、重新下载程序。还有就是程序中如果你用了C235的话,X0就不能在做其他的用,否则无法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