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好于步进电机?

楼主(2004-08-13):
听说伺服电机有很多优点,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够精确地在时间对角位移地控制。 步进电机就能填补这一缺点,而且这是步进电机地优点,例如说,步进电机能够精确地在特定地时间转动特定的角度,并能很好地让负载静止,进行信号采集,然后又在下一个特定的时间转动特定的角度,周而复此。 所以说步进电机在时间对角位移的控制方面比伺服电机要好。

网友A:
建议看一下关于步距角和细分的概念,还有频率的影响。多说一点,高度细分所用的高档分度器可不比伺服驱动器便宜,而且电机也最好选用配套的(否则影响精度厂家不负责NND),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比较的话还是找具体型号算一下比较好。

网友B:
简直胡说八道。伺服电机的精度是优于步进电机的。伺服电机控制可以达到的精度(例如直拖式低速力矩电机)你都想象不到。

楼主:
步进电机的优点大于伺服电机机??

网友C:
SAM不知是什么心,步进系统除了在价格上比伺服系统便宜外,从性能上跟伺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所以也无从对价格上说三道四。

网友D(2004-12-30):
好与坏不能一概而论,高档的步进电机比一般的伺服电机性能要好,比如在抗抖动方面,不过这样的步进电机价格相当高(8/nm要1万元左右)

网友E:
伺服与步进的优劣,没有一定的结论,即使在排除成本因素后也是如此。作为纯粹的刚性系统,在特定环境下,步进确实有伺服不能比拟的优点。而且,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也是很实用的特性。在负载不大,速度不快的场合,细分的步进比伺服特性要好。而且,步进电机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实现高重现性的快速定位(我用57两相电机加64细分驱动器,带动5毫米螺距的丝杠每秒可以定位100次,每次移动25微米,谁用伺服能做到?而且重现性可以和步进比。)

网友F:
看来刘岩利真的是应用高手啊,伺服电机确实有滞后这个毛病,控制实时性不行.步进电机就不会.所以步进电机还是有自己的优点的.各取所需罢了.不过现在好像也有公司在致力于解决交流伺服的滞后问题,采用了超前控制的策略,估计应该很贵了.

网友G:
想问问刘岩利,你是用什么反馈检测。

网友E:
在运动中没有反馈。最终在放大镜下目试被加工零件。绝对精度是不敢提的,但是,相临两点间距误差肯定没有5微米,双向重现性在3微米以内。

网友H:
适用的是最好的

网友I:
各有优缺点 伺服的优点有速度快,扭矩大。 步进的优点是步距控制简便可靠 比如:精密的运动平台还是采用步进电机

网友E:
精密运动平台使用步进电机?不会吧,一般来说,定位重现性要求在微米以下时,步进电机内部线圈的磁滞就会成为大问题,再高的细分也没有很大意义。

网友G:
国产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不管是平台还是转台,都用细分的步进,标的都是分辨率5微米,1微米,至于精度,还没人敢写。

网友E:
敢写精度的人可不少,都是直接把分辨率当精度用的。

网友J:
本人从事步进电机销售已经2年左右了,感觉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师或者生产企业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认识和选用存在误区。 伺服电机不是万能的,步进电机也不是一无是处。

网友K:
sam是卖步进电机的吧,吼吼!

网友L(2005-05-28):
我们用步进电机作计算机和数控器的信号转换用装到液压缸上,将油缸变成了数字缸,可以完成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精确控制,最高再现精度达到微米级,把液压引入了精确领域,并且直接将旋转运动转化为了功率强大的直线运动,突破了直线运动难于解决的难题,详情请上www.aeme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