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SM0.0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4-08-13):
我想问一个S7-200的问题,我接触的一端程序,其中用SM0.0的非,去调用一端子程序,而子程序中执行的条件又是SM0.0,我想问一下,SM0.0是常时ON的点,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调用子程序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那永远不会调用这段程序。

网友B:
这可能是开发人员预留的程序,比如1开始决定做N个功能,结果做了X个功能后发现时间来不及了,就只好把某些还未完成的功能暂时屏蔽掉,待有时间后再加进去。我就经常这样的

网友C:
......看来我以后会懂的 哈哈

网友D(2011-09-15):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开发人员预留的程序,比如1开始决定做N个功能,结果做了X个功能后发现时间来不及了,就只好把某些还未完成的功能暂时屏蔽掉,待有时间后再加进去。我就经常这样的

这种做法 是为了 掩人耳目吧!   你不去调用它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