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通过netdde读ioserver

楼主(2004-08-13):
访问名里只有suitelink与dde阿

网友A:
用io server kit 作的程序可单独运行于计算机. 为何要用netdde 去读ioserver ? 如果要读,有以下几种方法: 1. 可用netdde 直接读取ioserver 中的数据. 与本地用dde 访问ioserver 的方法类似.只是机器名称不同. 2. 通过intouch 去读取数据ioserver 数据. 3.转为opc 通过 dcom 去读取

楼主:
1. 可用netdde 直接读取ioserver 中的数据.    与本地用dde 访问ioserver 的方法类似.只是机器名称不同. 我将两台机器的netdde服务均打开拉,可是连不同啊

网友B:
需用netdde 配置权限.

网友A:
to zyhml: INTOUCH中的dde远程通讯如何设置?(包括INTOUCH端和读取端)

楼主:
不知阿,正在测试

楼主:
和excel通啦。要用ddeshare设置

网友A:
如何配置DDESHARE?

楼主:
server端设置dde共享及权限,client端设置信任共享。高定:-)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to zyhml: 例如:server端设置共享名为“VIEW”,应用程序名为“VIEW”,主题名为“TAGNAME”,权限为EVERYONE完全控制; CLIENT端选择计算机为“SERVER计算机”,然后将SERVER计算机下的共享名VIEW设置为信任共享。是这样吗?

楼主:
正确。为什么输入“是的”就变成上面那样拉

网友C(2005-04-27):
先使用ddeshare配置一下。

网友D(2005-08-09):
在哪里进入设置啊

网友E:
InTouch connected with I/O driver 1. SuiteLink 2. FSGateway 3. OPCLink (I/O serveris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