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宏格7188E2连接设备与CIMPLICTY组态软件

楼主(2004-08-13):
利用宏格7188E2连接电量装置与CIMPLICTY组态软件时。始终得不到数据,但是利用串口测试软件又能够通上。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请问你是那种用法?虚拟串口吗?7188E2的串口是否映射到你的PC上?看看你的7188E2里面运行的是否是泓格出厂时的firmware?

楼主:
我用的是虚拟串口。7188E2里面运行的是VCOM3009.EXE

网友A:
确认7188E2连接到仪表的串口已映射到PC上(用泓格虚拟串口工具),并确认通讯参数设定一致。 如果还不通的话,请打电话至:021-62471722-8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