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寻求帮助

楼主(2004-08-13):
我们单位的三菱fx2n plc程序需要修改 但被供应商设置了进入口令. 各位先长, 请你们出谋划策, 帮我进入修改

网友A:
你需要找个软件来破密码,网上有

网友B:
什么地方

网友C:
我帮你,免费的。

网友D:
没办法只有擦光重新输入,具体的忘了。按某个建3次,再按某个建8此就把PLC里的程序全部删光了。假如真的需要我回去看看,现在我 在上班呢

网友E:
真有按键删程序的方法吗?可否赐教。ari8098@sohu.com

网友F: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工具啊,但删除了就完全没有程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