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里能不能存储PLC的数据??

楼主(2004-08-13):
我想知道人机界面里能不能存储PLC的数据??谢谢!!

网友A:
我公司产品具有特殊寄存器 能有64K的空间和PLC自由数据通讯 请上:WWW.CERMATE.COM 陈先生

网友B:
昆仑通态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可以做到存储数据,最小存储空间64M,最大80G,欢迎来电聊聊,010-62979682-235 崔。

网友C(2004-11-08):
用配方,很简单

网友D(2005-06-05):
请问toney.wu 用配方如何实现.配方到底在人机的那个存储地址里? 看了手册,晕的很,按照上面做了但是没实现. 还有巨集里的间接寻址是怎么用的?

网友E:
可以的,很简单,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F:
除了台湾CERMATE(GD17系列)还有哪些品牌的触摸屏5.7'可以做到停电保持呢?

网友G:
触摸屏组态完成后,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