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突然停机!!!

楼主(2004-08-13):
我单位普传变频器工作时突然停机,显示在停机时的频率,电机停止转动,按操作键无效。断电后,再启动工作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发生上述故障,敬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外部启动的吧! 有故障指示吗? 断开启动信号后,按一下复位键.应该会恢复正常的...

楼主:
楼上的老师:是外部起动,无鼓掌显示,我想了解造成此鼓掌的原因,并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B:
1。更换16M晶振 2。更换存储器

网友C(2008-08-26):
存储器具体型号?QQ:44485959;13004308127 沈荣

网友D:
可能是前期的存储器的参数没有换!绝对不是外部启动的

网友E:
变频器控制方式如何?

网友C(2008-11-14):
有没有最终结果。QQ:44485959;13004308127 沈荣

网友C:
可以发给我修。小灵通0514-82202975;手机:13004308127,沈荣

网友C:
可以发给我修。qq:44485959,小灵通0514-82202975;手机:13004308127,沈荣 .

网友F:
您好!请与大连普传科技技术服务联系:0411-84821990 李工

网友G:
普传的就是这毛病,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变频器主板出问题了,找厂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