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I-7080模块输入预置值

楼主(2004-08-13):
我在使用泓格I-7080模块时需要向7080中的寄存器预置一个数据,看了半天说明书都没有闹明白,因手头没有现成模块,无法实验,故请教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1、我用VB编程,预置值是否直接用字符串赋值给控件的“Counter_7080”属性?如: .... (其它相关属性已经设置了,并启动了7080模块) NAP7000X1.CounterCH_7080 = 0 NAP7000X1.Counter_7080 = Text1.Text 2、采用@AAPN(data)行命令输入到控件的“RengeCode”属性中赋值?但是往“RengeCode”属性中送的字符需要全部转换成16进制代码还是直接时ASCII码字符?如下: 往7080的0通道写入十进制的65535(0000FFFF Hxe) .... (其它相关属性已经设置了,并启动了7080模块) Preset = "@00P065535" & Chr(13) NAP7000X1.RengeCode = Preset .... 或者: .... (其它相关属性已经设置了,并启动了7080模块) Preset = "@00P00000FFFF" & Chr(13) NAP7000X1.RengeCode = Preset .... 那种方法对??

网友A:
我有使用泓格I-7080模块的经验,根据的你的叙述 如果要设定或读取I-7080的Preset值,使用DCON_X1.PresetCounter7080属性 正确方式 Preset = 65535 NAP7000X1.PresetCounter7080=65535 错误方式 Preset = "@00P065535" & Chr(13) NAP7000X1.RengeCode = Preset 你也可以上www.icpdas.com下载最新的软件 cha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