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给西门子的程序加密?

楼主(2004-08-13):
请高手指点,怎样给西门300的程序加密啊。

网友A:
还不知道,反正我是灌进去就完事,不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打开某个块时,打开FLIE在下拉菜中看见Generate source 选择 object之后按照提示将其转换为源文件,在源文件中的 begin 前输入know_how_protect编译

网友C(2005-05-31):
江江126: 你好,可以交个朋友吗?帮我解决一些西门子plc的一些问题,愿意的话告诉我你的email,我的email 是hxplayboy@sohu.com! 谢谢,期待你回复!

网友D(2005-07-31):
你好,可以交个朋友吗?帮我解决一些西门子plc的一些问题,愿意的话告诉我你的email,我的email 是kkkr123@sohu.com

网友E:
为什么要加密,大家都是搞工控的,难道就不能相互学习吗,别人的东西只能是参考,真正变成自己的还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和悟性,须知,所有的电气控制都不可能一样,除非是同一产品,但是仿制的话,你已经落后于人家了,还有竞争价值吗,新产品的开发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F:
一般的程序就不要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