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4-08-13):
求助: 电机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的关系 (Pr46乘以2的Pr4A次幂)除以Pr4B 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说明书上写得看不懂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1000r/min以上,速度还行,可是低速的时候和设定值不一样 请王永青老师和其他热心朋友帮忙

网友A:
电机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的设定 上式为分/倍频倍率公式,其中pr46、pr48 参数范围为1~10000,pr4A范围为0~17,倍率值最好设定在1/50~20倍之间的范围内,其作用: 1. 通过公式设定单位输入指令脉冲计算所对应的电机速度 2. 当控制器脉冲发生器能力不足或过大而不能获得所需速度时,可用倍/分频来调整指令脉冲频率. 以增量式编码器(2500p/r,4倍频)为例 电机速度(r/min)= 60×输入脉冲频率(pps)×倍率/4×2500( p/r) 如: 输入频率(pps) 倍率 电机转速( p/r) 500K 1 3000 500K 1/2 1500 100K 5 3000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系统?

楼主:
to yudert: 在电机低速(10或20r/m)时,这种对应关系就不准了 不知为什么? 如果能准确设定的话,Pr46和Pr4B的值该设多少,假设输入脉冲为 1000Hz

网友A:
关于Pr46、Pr4A和 Pr4B值的设定,是使得分倍频后的内部指令(F)等于编码器的分辩率,以增量式为例, F=f×(Pr46×2的Pr4A次幂)/Pr4B=10000 F:电机转一圈所需的内部指令脉冲数 f:电机转一圈所需指令脉冲数 如: 指令输入f(脉冲/转)Pr46 Pr4B Pr4A 倍率 内部指令脉冲F 5000 10000 5000 0 2 10000 40000 2500 10000 0 1/4 10000 1000 10000 1000 0 10 10000 倍率值选定后,其中Pr46和Pr4B及 Pr4A的值可在范围内任意选定,但倍率值最好设定在1/50~20倍之间。 至于电机低速对应关系不准,原因很多,有参数范围的选定,指令脉冲的噪声,增益的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