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定义变量的一个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4-08-13):
在定义变量时,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 在组态王的帮助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 --------------------------------------------------------------------------- (使用亚控的仿真PLC)寄存器定为STATIC100,寄存器的数据类型定为 INT --------------------------------------------------------------------------- 可是,在实际定义变量时,我怎么也找不到“INT”这个数据类型,无论我怎么定义寄存器和选择数据类型,都说是错误的。我改怎么办?????因为按照帮助文件的说法,数据类型是没有INT这个类型的。 --------------------------------------------------------------------------------- 数据类型:只对I/O类型的变量起作用,定义变量对应的寄存器的数据类型,共有9种数据类型供用户使用,这9种数据类型分别是: Bit:1位;范围是:0或1。 BYTE:8位,1个字节;范围是:0---255 SHORT,2个字节;范围是:-32768---32767。 UNSHORT: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65535。 BCD:16位,2个字节;范围是:0---9999。 LONG:32位,4个字节;范围是:-999,999,999---999,999,999。 LONGBCD:32位,4个字节;范围是:0---99999999。 FLOAT:32位,4个字节;范围是:10e-38---10e38,有效位7位。 String:128个字符长度 各寄存器的数据类型请参见组态王的驱动帮助中相关设备的帮助。 ------------------------------------------------------------------------------------ 也就是说,数据类型中根本就没有“INT”这个类型,我又怎么定义得了?? 请各位高手帮助我,我该怎么定义寄存器和数据类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在定义新设备是不能用“新I/O设备”命名应重命其他的名称 那么在你选用这个设备是就会有INT数据类型了

楼主:
TO 余永志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设备时,我使用的是亚控的仿真PLC,我把该PLC定义为PLC1,名字并不是“新I/O设备”,但是,还是没有INT啊?真的。非常奇怪。

网友B:
你用short就行了,short也是整型的一种。 亚控的帮助文件很多地方前后不一致,大概是版本控制不严的原因。

网友C(2004-09-14):
仿真的时候,选一个系统承认的类型就行。组态王的帮助里类似的错误太多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网友D(2005-05-11):
我在定义一个字符串变量的时候 不知道该选哪个寄存器 因为总是错误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E(2007-01-02):
好奇怪的,我也是遇到没有“INT”这个类型和寄存器名称错误,没有办法啊

网友F:
定义变量的问题我也遇见了,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不了解PLC变量与组态王变量的对应,建议仔细看看组态王I/O驱动帮助!

网友G(2007-05-02):
你可以定义一个新IO设备,名字为INI。就有的。

网友H:
楼上的,不会吧?
还是无法阻挡说得对。
我做过西门子的,按它的帮助里对应的去找数据格式

网友I:
这都是帮助有问题造成的。在选择数据类型的时候,选择short就好了。

网友J(2007-07-11):
选short 就好的

网友K:
请高手帮忙:组态王6.51最多能设多少个变量???

网友L:
哈哈,我跟亚控的说,他们的帮助做得很差,他们还不承认

选UNSHORT,好像也可以,
对了,你居然买了亚控的仿真PLC??

网友M:
如果没记错的话.
INT是整型的一种.只有在你选择仿真PLC时才会有这个类型.
在正常连PLC时.还是用:::

    简单点说吧.
你PLC用D开头的.组态就用LONG
PLC用W的.组态就用SH的.
R的就用FL.

跟你设备起的名字是没关系的.

网友N:
先看驱动帮助,在看手册里讲的

网友O(2010-09-24):
我也遇见了上述的问题,亚控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网友P(2022-12-25):
选long不会错,只是多占一点点资源而已,对pc来说不算什么。

网友Q(2024-10-21):
用 short 这个是有符号的整数,  Ushort 是无符号整数类型, 你看你要的变量带符号还是不带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