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线求助DAQ2213的数据采集程序

楼主(2004-08-13):
在线求助DAQ2213的数据采集程序,哪怕是小提示也行!急!谢谢!

网友A:
新版的D2K-DASK驱动中关于2213/2214有这样的提示:Readme for 2213/2214 samples, Please refer to 2205_2206 directory for the AI/Calibration samples.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参考2205_2206的例子。

网友B(2004-11-04):
求助使用DAQ2213怎样实现多路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