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8-13):
最近用安川伺服电机和伺服器做一个液压伺服系统(第一次) 开始运行正常,后来只要一换向,伺服器上就出现A84错误报警信号 经查阅手册得知A84的意思是:绝对编码器资料错误。我已经熬了好几天了,无法解决。请教高人,这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请高人指点,我的邮箱:men_gui@sohu.com qq:46657069

网友A:
反馈电缆屏蔽不好、太长、接地不好、连接错误、非双绞线电缆。。。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问题最大的可能在于动力线与PG线没有很好隔离、接地不好,总之有可能由于外部干扰所致。

楼主:
恩 谢谢两位朋友的指点 我按照此思路好好整理整理电路,再请教。

网友C:
用安川也好久了,隔离和接地都检查过了,应该是很好的,可还是老毛病,不时的出现A84报警,为什么?最近看坛子里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安川这批货自身有问题啊?

网友D:
楼主可以到安川的的国内网站上去www.yaskawa.com.cn 留信给SALES邮箱,可能会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