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 A,B线电压

楼主(2004-08-13):
请问行家:485 A,B线上电压是否大小相反,相位相反啊?

网友A(2004-09-29):
据我的分析,好象是.

网友B:
没有这种说法的. 我还曾经用示波器来量过. 得出的结果是不一定.

网友C:
485接口差分电压,在通讯时能用示波器看到数据波型,单纯说电压相反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