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自由口通讯可以通过串口服务器直接上以太网吗?

楼主(2004-08-14):
我有一台s2-200的plc要接入以太网。用plc的自由口模式发送,通过串口服务器将485转为10BASET接入以太网,不知道可不可行?串口服务器如何选择?

网友A:
MDS iNET 电台有3个端口,etherNET口, 2个串口,内置端口服务器,可以和 S2-200 连接,通过无线以太网上传。 www.microwavedata.com 有资料。

网友B:
请至www.tibbo.com.cn

楼主:
谢谢两位。我的通讯方式是有线的。请问yelin:我在plc上编写程序,符合modbus RTU 协议,CRC校验,选用DS100B可以吗?IP的分配和一些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B:
我们会提供软件,可通过网络或串口对此IP和一些参数进行设定。如感兴趣:T:021-62734213-108 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