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伺服阀等问题

楼主(2004-08-14):
在下有点小问题请教各位,谢谢帮忙! 1、伺服阀零偏电流(补偿值)大小对伺服阀特性有什么影响? 2如果泵安装在油箱上,泵吸口管为什么不能做非常粗? 3用一换向阀控制的两个水平液压缸要求同步,用同步马达分流阀,调整阀哪个更好?

网友A(2009-02-09):
在下有点小问题请教各位,谢谢帮忙!
1、伺服阀零偏电流(补偿值)大小对伺服阀特性有什么影响?
答:闭环控制时,零偏电流影响不大;开环控制时:零偏会导致伺服阀无控制电流输入时,执行机构
也会缓慢运动。
2、如果泵安装在油箱上,泵吸口管为什么不能做非常粗?
不需要回答。
3、用一换向阀控制的两个水平液压缸要求同步,用同步马达分流阀,调整阀哪个更好?
不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