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7报Err3

楼主(2004-08-14):
请教各位师傅富士G7S在运行当中报Err3,复位后能开一段时间,但Err3有时也还要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或主板有故障,拔掉电流互感器试!

网友A:
关于富士G7变频器的一个通病:当富士G7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有故障时,一送电(未启动)就显示“OC”或“Err”,通常只坏一个电流互感器,你可轮流拨去一个再送电看是否正常,哪一个坏就不接上,非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用两个输出电流互感器都可以. 抄自:《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