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4-08-14):
诸位大虾,本人在使用三菱PLC时遇到个难题:用状态继电器编程虽然方便,但不知急停,防护开关等突发因素发生后如何处理,难道要每个状态步都串联一个急停,那样不是很笨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愿赐教,感激不禁! ari8098@sohu.com

网友A:
可采用禁止状态转移、状态器复位等,加上故障处理程序等方式处理。 不知我是否理解了你的意思。

网友B:
对于急停等安全相关的回路,最好采用硬件方式(如继电器串联),然后给PLC一个急停条件信号。 凡是控制动作的程序中或者输出节点前必须加入各种动作联锁条件,安全第一! 我看到的最复杂的运行联锁条件多达上百个,这些都是为了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的。

网友C:
难道在每个状态加一条指令也麻烦吗?但如果按下急停后要保证所有输出都停止的话,还真得把急停的常闭点串在输出的公共线上。

网友D:
ZRST 区间复位 OK?

网友E:
急停.防护开关等是用于保护人和设备的安全 一般在做设计时须将他们用硬线连接,直接断开某些设备的运行 为确保安全一般用其常闭点! 为保证程序逻辑的正确性,其壮态要接入PLC, 当有动做发生时,不但外部断开输出,程序也断开 防止恢复故障后的突然起动 程序来讲,你可以将同一类急停等串起来接入PLC 此点直接加到输出的停止条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