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TD20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8-14):
我公司华为变频器TD2000出现故障码E018 ,有时可以运行,有时出现,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故障,通常是检测接触器是否吸合的辅助触点脏所致.

网友B(2005-11-10):
可能是电源不好,导致接触器有时候吸时不吸

网友C(2005-12-13):
接触器触点太脏,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D(2008-11-29):
一台TD2000 18.5KW爱默生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正常,但带18.5KW风机时运行1分钟后显示“E009”输出缺相故障,并保护停机。但电机是正常的,并不缺相。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E:
同意一楼的,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故障,通常是检测接触器是否吸合的辅助触点脏所致.

网友F:
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故障,通常是检测接触器是否吸合的辅助触点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