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如此强的现场干扰

楼主(2004-08-14):
各路大侠支招, 我目前碰到一个现场干扰很强的问题,我用一只电容式的传感器为一个料斗检测料位,电容开关在办公室用电源试验时效果正常,当拿到现场实验时,传感器有时常亮(误动作),更换明纬的开关电源没有效果——初步判断电网的干扰,电网内有很多变频器和电机。 买来滤波器(二手的)和隔离变压器取代开关电源再试 在现场几台电机变频器依次启动, 加滤波器的效果比不加好一点, 用隔离变压器的效果又要好一点,但还是不行,最后没有办法, 干脆用干电池,效果要好很多,但是当旁边的一个电机启动时,1米范围内传感器又误动作——有些电机300mm内, 但是将传感器和电源同时放进一个不锈钢碗内并背对电机时工作才正常——传感器头与电池分开不行,后将传感器的感应头用锡纸包起来放进料斗时又没有用——当时我没有留意锡纸是否与料斗接触并良好接地。 请各位分析一二,我的判断是现场有很强的通过电网的干扰的同时也有很强的空间电磁干扰,另外电容式传感器是否在这种场合不行——现场多粉尘,应该静电不弱。 我当时询问现场的客户工程师,变频器和电机都用的是屏蔽线,都接地了,但我没有时间检查。

网友A:
你就不能想想,换一种传感器试试?干吗非在一棵树上调死。

网友B:
大法师说的对呀,为什么非要用这个传感器呢?你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传感器的信号线与外壳短路了?传感器的外壳是金属的吗?信号端子与外壳是不是通的?等等。换个牌子的传感器试试看呢?逼得都用干电池了,真可怜。哎!

网友C:
电容式传感器肯定容易受干扰,何况还用了那么多变频器

楼主:
传感器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用过很多该品牌的,我想通过传感器外壳和导线屏蔽接地再试一下,顺便把客户的变频器和电机的屏蔽和接地检查一下,如果这点干扰解决不了,后面的改造工作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传感器的外壳不是全金属密封,感应面为ABS,背面为环氧树脂,检测非金属物料电容式的效果算好的了(当然不能跟无源的开关相比——这样要有一些机械转换的工作,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有可能是电机或变频器产生的谐波,也有可能是现场空间的静电——数字表放在现场两根线不分开的话,静电有100多伏特,谁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D:
干扰源应是变频器,有的变频器为了节省成本,防干扰措施是比较差,所以你这种情况在选用变频器及传感器就要小心。

楼主:
但是变频器是客户的

网友E:
换传感器吧,红外的就不怕干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