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强的现场干扰电容式传感器能不能行?

楼主(2004-08-14):
各路大侠 我目前碰到一个现场干扰很强的问题,我用一只电容式的传感器为一个料斗检测料位,电容开关在办公室用电源试验时效果正常,当拿到现场实验时,传感器有时常亮(误动作),更换明纬的开关电源没有效果——初步判断电网的干扰,电网内有很多变频器和电机。 买来滤波器(二手的)和隔离变压器取代开关电源再试 在现场几台电机变频器依次启动, 加滤波器的效果比不加好一点, 用隔离变压器的效果又要好一点,但还是不行,最后没有办法, 干脆用干电池,效果要好很多,但是当旁边的一个电机启动时,1米范围内传感器又误动作——有些电机300mm内, 但是将传感器和电源同时放进一个不锈钢碗内并背对电机时工作才正常——传感器头与电池分开不行,后将传感器的感应头用锡纸包起来放进料斗时又没有用——当时我没有留意锡纸是否与料斗接触并良好接地。 请各位分析一二,我的判断是现场有很强的通过电网的干扰的同时也有很强的空间电磁干扰,另外电容式传感器是否在这种场合不行——现场多粉尘,应该静电不弱。 我当时询问现场的客户工程师,变频器和电机都用的是屏蔽线,都接地了,但我没有时间检查。

网友A: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机启动时产生的谐波.用示波器可检查到该谐波波形.要处理掉这个谐波很麻烦,不是接地的问题,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谐波引起的故障再讨论处理办法

楼主:
我想有可能是电机或变频器产生的谐波,也有可能是现场空间的静电——数字表放在现场两根线不分开的话,静电有100多伏特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是压力传感器,象上面那位一样想了这些方法,总算可以用

网友D:
1\什么品牌的料位计? 2\你是最终用户? 3\建议你咨询以下专家一定有满意的答案: 0516-3845092 史工

楼主:
广州新杰 可以说一下您的具体现场情况吗?谢谢!

网友E:
如果是电源干扰,加接一10到几十uf的电容即可,现场变频器干扰的话,考虑屏蔽或者将仪表转个方向试一下!

网友F(2007-12-05):
  我也遇到有向 (寄居蟹) 所说的情况,不过我用的是220V的电容式的传感器。也试过不少方法可是还是解决不了。
   我用了有:1加屏蔽线;
             2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3加消磁环;
             4加隔离变压器。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想请教各位专家有何高招!!
             感谢!!!!!!!!!!

网友G:
没遇到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