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压和压力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04-08-14):
请问差压和压力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啊?急。。。。。。。

网友A:
差压就是你要测量的两个压力之间的差,差压变送器就是压力变送器的一种

网友B:
呵呵 刚开始看到这个话题时候 我没回复 但这么多天了 我发现什么回答都有 压力和差压的变送器 共同点是 都是测量介质 压力并将相应信号输出的 仪表 区别是 压力的是 单纯测量目标介质压力量的,差压的是 是测量两个来源的压力差值的

网友C:
不过我测微差压精度最低不能低过2%就是一百帕不能有两帕以上差别。

网友D:
既然要求精度高的话,哪就选择国外品牌,哪样精度高而且使用寿命也长些. 其实差压和压力的区别也就是压力变送器的参考压力是大气压,而差压的参考压力是被测压力. 胡乱说说也不对不对,还望反指正.

网友D:
不过我有时觉得,有时一些设计者考虑到的是一些眼前的一些价格,完全没有考虑以后的维护和维修,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负面影响(如果是用是计量上哪就损失大咯). 所以我觉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果只要显示就没必要哪么好咯).

网友A:
阿飞0911: 我想更正一下,你所说的压力变送器参考的压力是大气压这个说法不对,应该说表压参考的是大气压,绝压参考的是真空,差压参考的两个压力源之间的差。还有我所说的100元左右的是压力传感器不是变送器,若是变送器质量可不敢恭维啊!

网友D:
撤退: 不好意思,工作中没有考虑到大气压咯,你说的很对.还望指教.

网友E(2004-09-28):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 中央空调冷水机组上用的压力变送器应采用哪一类型?(如压阻陶瓷、电容陶瓷还是扩散硅?),压力的量程是0~0.35pa(35公斤)

网友E:
补充一下:测量的介质是冷煤,无腐蚀性(我还不知冷煤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E:
纠正:是0~0.35MPa

网友F:
I18737:中央空调主机冷媒介质无腐蚀性? 还是选耐腐蚀的保险。 另,中央空调类别?

网友E:
是我有一客户需要,我也不知中央空调的类别,这有关系吗? 另外冷煤是什么东西?你的意思是它有腐蚀性?不过我客户说是无腐蚀性的。

网友G(2005-01-09):
我们一般说的差压是相对大气压的,而且是当地大气压,也就是所谓的表压。概念不能搞错。变送器实际上是把传感器信号经过标定后以标准信号的形式输出的一种装置而已,而这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H:
是冷媒而不是冷煤,不是煤炭的煤。 冷媒在此指的是制冷介质。

网友I:
压力变送器是测量的以大气压为零点,测的是相对于大气压的压力,即所说的表压力. 差压变送器是两个取样压力(其中一个压力为基准不便,另一个压力为测量变化的压力)之差来测量某一参数.如流量,液位,表压等.

网友J(2005-02-27):
差压和压力变送器的在原理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测量压力差的,差压是测内部压差,不仅可以测压差,还可以测液位;压力是以大气压为一项进行“差压”测量,一般压力变送器只有测压功能。就是在设备上有所不同。如罗斯蒙特的变送器,其价格一般在一万元左右。

网友K(2007-12-25):
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压力变送器 要求是测量范围是-10kpa到+10kpa 输出为4-20ma的电流  我现在想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芯体)该选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既可以测量正的也可以测量负的呢 或者有什么技术可以解决吗

网友L:
挺难的我试过,不过现有一点思路

网友M(2008-02-02):
SMC有压力检测头,范围是-100---100KPA,将输出转换一下可以了

网友N:
压力和压差变送器的区别在他们的压力的参考点不同

网友O:
压力和差压是两个概念,就象现在煤矿使用的风冷式空气压缩机,油分离压差,就指系统冷却油分离前和分离后两种状态下差值,而机组排气压力就是反映冷却油分离后系统实际排气压力,这两种状态都反映到微机上,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机子运行情况

网友P:
参考电位与电位差,

网友Q:
实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压力是绝对值,差压是个比较值.

网友R(2009-02-19):
各位大哥,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想用一个传感器测水箱液体的液位,但不知道用哪种比较好,用的传感器不能太贵,精度要求不高,最好能提供一下参数.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各位大哥,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想用一个传感器测水箱液体的液位,但不知道用哪种比较好,用的传感器不能太贵,精度要求不高,最好能提供一下参数.先谢谢各位了

不知你的水箱有多高?否则用个压力表就行了,或者用远传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