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版电机继电保护高手!!!!

楼主(2004-08-14):
本人在做继电保护设计遇到以下问题!请教高手! 在给调速电动机设计保护电路时,启动时有一个启动电流,综保可以躲过!但在电机运行过程中由于调速需要会产生一个小于启动电流,但大于额定电流的电流电机保护躲不过!会跳闸,有时还会越级跳闸! 我初次遇见这种问题!想向高手请教一下!因为对继电保护不太了解!

网友A:
电机保护是电子式还是热继电器?电子式整定门槛电压,热继电器整定热元件。

网友B:
1.把启动电流的极限设置为瞬时过电流保护(瞬时跳闸)功能。也就是说,当启动电流超过了这个极限,系统就跳闸; 2.把你的“小于启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过程电流作为额定电流的过载倍数整定,然后按延时动作保护处理。也就是说,按照热过载的保护方法处理。 这样既安全的运行系统,又有效的设置了防护。 电气系统一般是设置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工作电流的热时间常数限制(与额定负载有关);第二道防线,工作电流的极限限制(与系统的安全电流极限有关);第三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短路电流快速保护。三道防护跳闸的时间过程,是一道比一道快。

楼主:
请教楼上高手! 偶这边出现的问题是在故障转全速运行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此时热过载可以躲过,但是速断躲不过!有点茫然!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