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教:500米以内无线图像传输及延迟怎么解决?

楼主(2004-08-14):
求助:本人有个疑问,小区内装个摄像头,在控制室内接受图像,怎样用无线传输方式解决?图像延迟时间0.5秒以内能实现吗??恳请大侠赐教!

网友A:
监测点到监控室如果是无遮挡建议用W-LAN,基本能够实现你的要求! 如果有90度以上的转角,有遮挡物,可以试试数传电台!

楼主:
时间延迟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B:
WLAN 是最好的方式,就算有物体挡住也是可以解决的! 采用定向天线,用大增益天线,加功放!

网友C:
可以解决时延问题。高速数传电台时延小於10ms, 速率115.2Kbps, 256kbps, 512kbps, 不怕遮挡。MDS iNET, EntraNET, TransNET 都可以。 参考www.microwavedata.com.cn 无线视频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