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an总线的伺服控制方案

楼主(2004-08-14):
大家好!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在做一个《基于can总线的伺服控制系统》课题。控制对象为一个五轴联动机床。现在有一个总体方案,由于本人理论基础较浅,请各位行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该系统基于高性能PC+Windows NT+RTOS RTX51平台,不采用运动控制卡。电机采用松下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1m/s。设计带有can接口的伺服控制板(每轴一个),输出控制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控制板与上位机之间通信采用can总线完成。插补采用粗、精两级插补,粗插补由上位机完成,得出每一插补周期需要生成的脉冲数,精插补由下位机(伺服控制板)完成,此外伺服控制板还要将电机位置反馈回上位机,进行位置显示。 伺服控制板的结构如下:can接口部件(82c250+cnw137+82c200)+单片机+脉冲发生器+光电码盘位置反馈计数器。脉冲发生器输出频率为500khz,单片机想采用简单点的89c51,脉冲发生器想以8254芯片为核心的电路,8254的通道0和1用于产生输出脉冲的基准工作频率,通道2用于脉冲发生。但有个问题是由于分频系数总是整数,所以输出脉冲的个数总会有误差,不知如何来解决? 想请问大家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脉冲发生器是否有其他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方案对头!偶十几年前也是这么做的!(当时没有can,用std、multibus、后来用pc104,现在用can) 脉冲数是整数! 分频系数舍去尾数后也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