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方案控制圆周定位

楼主(2004-08-14):
三菱伺服方案控制圆周定位,要求控制一圆盘,圆盘每个90度为一工位,圆盘每个2-3秒换一工位,相当于转90度,初步定用三菱FX1NPLC,mr-j2s伺服放大器,采用速度模式,问能否达到要求,转90 度如何编程,有没有必要用位置模式控制,这样的话还要定位模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用步进电机可以,何必浪费人民币用伺服??

网友B:
建议用位置控制模式,用PLC发脉冲控制它转动 用脉冲数控制它的转速 用脉冲频率控制它的转动速度 ligang97@sina.com 或者登陆公司网站www.ryoden-automation.com.hk

网友C:
to:RYODEN 用q172的凸轮模块做控制,监控凸轮一圈当前值D1244,如果静止时进行SEVO操作,有时会将D1244清零,有时会将其值改变,有时不变,而且没有规律,是何原因? 另外,我想用一个虚电机驱动两个凸轮模块,以实现1轴连续运动,8圈为1个产品周期;2轴在0到150/360个产品周期内转动1圈。这样能保证严格的时序吗?

楼主:
to ryoden用位置控制模式一定要用定位模块?像fx2n-10gm,我想先定下方案,假如用fx1n的话就不能加fx2n-10gm了,假如用fx1n能实现(通过指令的方式)的话性价比应该更好一点,最怕选了fx1n实现不了,以后又要换fx2n,还要加定位模块,能详述一下吗?初次设计伺服控制,谢谢

网友D:
我推荐采用parker COMPAX 3系统 内置编程,不需PLC 有凸轮功能,有同步控制等等,功能远远强于日本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