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

楼主(2004-08-14):
大家好,我想知道有的变频器有电机极数或者是转速的设置,现在我想问问,如果变频器的出厂设置是2极,而我用在4极电机上又没有将参数设成4极,这对电机的转速和出力有多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有的电机上标的转速是980,那它应该是几极的呢?

网友A:
真得是“傻小子”? 变频器设置2极,实际电机是4极?你难道连电机的静态识别都不做就想使用吗?不可以的,谈不上什么影响,电机根本不会正常工作的。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铭牌数据)如果是900多转/分,是6极电机。

网友B:
如果是标量控制,设置极数与否对运行没什么关系,只是显示的转速不同而已. 2=3000,4=1500,6=1000,8=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