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設置三菱PLC寄存器D8120時 ,無協議和專用協議是怎麼回事,在與計算機通訊是要注意什麼?

楼主(2004-08-14):
我是新手,求教各位高手: 1.在設置三菱PLC寄存器D8120時 ,無協議和專用協議是怎麼回事,在與計算機通訊是要注意什麼? 2.通信格式1和通信格式4是怎麼回事? 3.誰能給我一份關于三菱PLC的通訊程式和PLC的設置(如對D8120,D8121的設置)給我好嗎? Thanks.

网友A:
1.根据你选择的协议设置 2。1、4是3菱公司PLC的专用通讯协议,有公开与非公开区分。

网友B(2009-08-06):
1.在設置三菱PLC寄存器D8120時 ,無協議和專用協議是怎麼回事,在與計算機通訊是要注意什麼?
2.通信格式1和通信格式4是怎麼回事?
3.誰能給我一份關于三菱PLC的通訊程式和PLC的設置(如對D8120,D8121的設置)給我好嗎?
kk回答太简单,有详细一点吗?

网友C(2009-09-24):
能給我一份關于三菱PLC的通訊程式和PLC的設置(如對D8120,D8121的設置)給我好嗎?谢谢

网友D:
1.無協議是用RS指令是用的 是PLC作为上位机,控制其他设备,如变频器,条码器等使用的

專用協議是PLC作为下位机,其他设备,如计算机作为上位机,控制PLC使用的

2.通信格式1和通信格式4是专用协议的2种帧格式,格式一在数据最后无CRLF,格式4在数据最后要加CRLF。

3.到三菱官方网站www.meas.cn,下载《FX用户手册(通信篇)》参考计算机链接功能和无协议通信功能2个章节。

网友E(2009-10-26):
tanmao2000,有一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帮帮忙电话支持下,有偿的哟。我的电话15812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