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下载时怪现象

楼主(2004-08-14):
各位PLC高手: 同一台手提电脑,同一套FX编程软件,三只FX1S-14MT,分别连接相同的人机介面,通信均正常,, 同一条SC-09,但下载程序时,1台正常,2台出现通信出错,?????

网友A:
有可能是通信设置问题,再检查一遍看看。

网友B:
可能是COM口设置错误

楼主:
经检查com口及通信设置均相同

网友B:
这种现象我以也遇到过,如果COM口没有问题,那问题可能出在SC--09的线,建议换一条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