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23 如何做电流输出?

楼主(2004-08-14):
请问PCI-1723如何做到DA作为电流输出?

网友A:
参考研华提供的DA_SOFT例程吧! 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Thanks sysdeveloper! 我直接使用DA_SOFT 和 DA_CURRENT例程。 分别使用了DRV_AOVOLTAGEGOUT和 DRV_AOCURRENTOUT函数,但都只是在相应的VOUT端口得到电压值,而相对的IOUT却没有反应。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不对?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接线! 输出电路时需要电源的, 例如连接,Iout-〉设备/电流表-〉电源或者是板卡上的(+12V)管脚 电流方向从+12->Iout try it!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多谢提醒。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