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4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08-14):
各位专家你们好,有一问题请教各位: ACS800-4 可控制220kW的变频器模块可以放到 GCK 或 MNS 低压柜中吗?采用柜顶母排可以吗? 如果做一变频器控制两台这样的水泵,低压柜要多宽, 看到以前的贴子,一控二在切换到工频时有许多问题,是不是要用一控一? 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一下!

网友A:
你去下载个ACS800-07的样本看看就可以了 另外800-04刚推出新的安装方式可供你选择

网友B:
这大的变频器要切工频,是很困难的,危险。 用什么样的柜子没关系,一要通风,二要固定好。柜子的宽度,要看柜内有没更多的元件。

楼主:
这样的变频器低柜和其它柜子放在一列,有通风不良问题吗? 要做到一控一,柜子中除了断路器和变频器模块,还需要其它元件吗? 谢谢!

网友B:
如果没有其它的控制动作,是不用更多的元件的。这样柜宽不小于800,深度650,高至少2000

网友A:
给你看个标准的

楼主:
谢谢,这个柜的进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