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4-08-14):
请问:8拍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就是每8拍转一个步距角?

网友A:
不是的。八拍是指四相八拍。四相步进电机可按A-B-C-D-A-。。。。。。。这样四相四拍方式运行,也可按A-AB-B-BC-C-CD-D-DA-A-AB。。。。。。这样四相八拍方式运行,当然,步距角不一样,四相八拍的步距角是四相四拍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