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富士G9s 37kw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8-15):
故障现象为空载带电机时,一运行到20HZ就一跳一跳;拔掉u相的传感器运行正常,换上好的传感器故障还是老样子.请个位大虾帮帮忙,520123 什么故障????????????

网友A:
那一路坏了

网友B:
显示过流吗?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不报警,三相输出都平衡!!就是空载时一运行到20HZ,频率就一跳跳上不去!!

网友C:
复位了吗?

楼主:
初始化了也不行!!

网友C:
检查电源板。

网友D:
20HZ时检查DC直流电压,电压过低450V以下查电容及充电电路,电压高查驱动,正常查CPU板。

网友E:
做一次工厂设定,检查代码。板子单独通电检查

网友F:
驱动上的光偶坏

楼主:
早就全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G:
你首先要确认:不接电机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H:
切换到电流监控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G:
从你扒掉传感器工作正常的角度分析,可能主控板有问题。你是不是动过上面的EEROM?

网友I:
u相的传感器连接头看一下是否有问题 给那插头抹些油试一下 我曾经有碰到过传感器的连接头接触不好的

网友J(2004-09-25):
查查电源板看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K:
我这边有一台旧机G9S37KW如需要零件请发邮件liu...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