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 编程

楼主(2004-08-15):
我想了解怎样用PLC控制步进电机速度和位置,哪位大虾能提供资料,先谢谢啦.

网友A:
用三菱plc吗,还是欧姆龙的。你要是真有需要可以打电话 01062610023 徐生

网友B:
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而且是对位置和速度进行控制,为什么不选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无论是速度、精度及显示及编程方面有更好的性能,一个小小控制器可以替代“p+T+M”,岂不更好!220V的电源,方便! www.adtechcn.com 0755-26722756

网友C:
价格如何

网友D:
用一个定位指令就够了吧 三菱是这样的,如果要求曲线不高的话!

网友B:
价格比“PLC+触摸屏+运动控制模块”要好一些,但比PLC本身就要高了,因为不一样的产品吧!功能如下: ● 1-4轴步进/伺服控制,每轴可独立控制、互不影响 ● 最大脉冲频率200KHz ● 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 脉冲输出方式有两种:脉冲+方向,脉冲+脉冲。 ● 16路数字输入,光偶隔离。 ● 8路扩展数字输入,光偶隔离(可选)。 ● 4路编码器AB相输入(可选)。 ● 16路晶体管输出,带光偶隔离,其中八路共一公共端,另八路各自独立。 ● 电子盘(可选)。 ● 128×64点阵图形液晶显示屏 ● 20个机械按键。 ● C51开发库。

网友E(2005-10-31):
你好  我想要"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 编程  中文版  资料一份 谢谢   邮件  chenaiyong055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