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伺服控制器

楼主(2004-08-15):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多轴伺服控制器的“多轴”就是指控制多个电机吗?伺服控制器一般最多能控制多少个轴?

网友A:
我见过国内有卖16轴,理论上多少轴都应该有

网友B:
在做项目时,我们遇到过德国的多轴伺服控制(放大)器.例如一体化的伺服放大器同时控制四台电机.但成本比较高,散热性也没有四台伺服放大器分开放好.

网友C:
控制器英语叫做controller,有集成到放大器的,也有插在PC里的控制卡,也有单独的控制器。因为越多的轴联动,需要的计算量越大,这一步往往交给下位机来做,所以多轴控制卡就诞生了。

网友D:
多轴伺服控制器的“多轴”就是指控制多个电机,只是控制,不带驱动,也称运动控制器。目前国内使用的多轴伺服控制器有PMAC,MEI,GALIL,固高,力鼎,还有台湾的一些控制器

网友E:
我手边有控制6轴的伺服,一般来说控制轴数的能力取决于你采用的控制器件。

网友F:
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了解一下,首先控制卡是一种,另外控制器又可以分为几种,有单片机的也有用PC104卡的,在一些特殊行业有不同的应用。

网友F:
sorry, web station is :www.adtechcn.com (众为兴数控)